[安装经验]
分享个装机时没有加装网卡驱动的经验

楼主(2018-04-15):
网卡没装好,驱动没有,插网没反应,拿个无线网卡,用光驱把驱动打上,就能使用无线网了,然后用驱动精灵打上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这么复杂的事情,竟然被你这么随意的说了出来

网友:
除非USB不能用

网友:
没有网卡驱动优盘里先下载360驱动大师网卡版 不联网也可以用 目前还没有碰见装失败的网卡比你这个省事一些分享一下

网友:
遇见usb都不能用的 就没招了吧

网友:
遇见usb都不能用的 就没招了。。。。。。。。。。。。

网友:
万能驱动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