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A88X-G41 PC MATE 开机USB报错

楼主(2018-04-15):
直接切入主题
A88X-G41 PC MATE
MS-7793 3.0
开机提示检测USB电压报错,15s关机,反复开机也是如此。根据维修华硕主板的经验,应该也是USB_OC#之类的故障

观察主板前置和后置接口周围没发现什么分压电阻,手上没图纸,只能凭感觉慢慢测,测到JUSB_PW2旁边一个六角管子,
好像是2脚或者5脚为5v,1脚或者6脚3.3v(反正我是分不清了)。5v应该是供电,3.3v应该是信号。其他脚电压都为0

再看前置也有一个这样的管子,在bios旁边,2脚电压5v,1脚电压1.1v。直接在附近的上拉电压拉了个3.3v过来,再通电不再报错

附上备份的资料 A88X-G41 PC MATE MS-7793

网友:
V星主板 貌似由冠盟代工
V星主板 貌似由冠盟代工

网友:
这个是不是3级管 6个引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