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0S不触发维修求助

楼主(2018-04-15):
      如题,板号LA-9901p rev1.0进水机,EC部分进水,老板清理了下修了一会没修好就扔给我了,接手看到EC有断了一个脚直接飞线飞好,接电流表电流0.006没有3 5V,测量供电芯片的开启没有,EC的EC_ON有3.3V跑线跑到PR407一端有3.3一端0V, 测量电阻没坏,直接把电阻去掉直连后有1V的电压,3V 5V都出来了但是不触发,测量EC工作条件,VCC每个脚,GND每个脚,ACIN,LID都是正常的,没有RSMRST#,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因为EC部分进水,怀疑EC坏了,这个EC是KB9012带程序的,找了个不知道什么机器上面拆下来的9012直接焊上去,电流上电到0.18掉电,直接飞线刷KB9012,在论坛上面下了N个刷上去都不触发,因为刚才那个EC是能触发的,所以还是怀疑这个EC或程序有问题,又在S400上面拆了个确认好的EC,直接焊上去,电流0.013上到0.016电流灯也亮了,RSMRST也有,再刷上论坛下载的又不触发,从官网下载分离,淘宝上面购买一个9012内部程序还是一样,待机0.014不触发,现在没思路了,谁指点下。   主BIOS 8M也刷过,还有S400的程序刷上去,ADP_ID是有1.4V的,但是本机的程序刷上去是0V,ADP_ID_CLOSE是3.3V不知道正不正常。

网友A:
检查下开关条的电路有没有发霉,或者查下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开关条的电路有没有发霉,或者查下EC的工作条件

EC还有什么条件?供电,复位,ACIN,LID都正常,KB9012换了两个,程序刷了N个。不上开关用万用表也开不了。

网友:
买个剪板EC回来吧

网友B:
不触发,查看南桥那边的待机条件可正常,可能进水导致不稳定

网友C:
这个EC买个剪板的吧   新的不一定可以用

网友:
剪版EC大部分是坏的   废品来的   买到的质量好坏全看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触发,查看南桥那边的待机条件可正常,可能进水导致不稳定

南桥那边能查的又查了一遍无果,机器已退还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EC买个剪板的吧   新的不一定可以用

自己刷得应该一样吧,修不好机器已退还客户。

网友:
EC进水最好吹下来,检查一下EC下面的线路有没有断线

网友:
可能还是EC或南桥的问题,确定EC好的程序对的,才行,还是要按照时序来查下

网友:
这种带程序的EC  我都买剪板的,成功率还不错

网友:
!!!!!!!!高手!!!!!凑分不容易!!!!求n56vz点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