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30不过保隔,参照教材逐个缩小故障范围,仍未解决,求指点...

楼主(2018-04-15):
Thinkpad X230不过保隔,已经确认VREGIN20电压正常,pin103的VCC3SW电压3.3V,pin100电压7.5V正常,pin97的-SHUTDOWN电压3.3V,pin30电压为0V,pin98的TH_DET电压0.1V正常,pin96的-PWRSHUTDOWN电压0V、异常。
割断pin96引脚的出线后,定位-PWRSHUTDOWN电压0V来源于U39芯片、而不是外部电路引起的,割断之后VINT20产生。更换正常的待机芯片U39后,无效果。

M1_ON有极短时间的开启信号,然后关闭了。拆掉U39的M1_ON开启信号的输出电阻R1487、经10K电阻上拉至VCC3SW,强制开启U46电压芯片TPS51220ARSNR,则有稳定的VCC3M、VCC5M电压,但MPWRG信号为低电平,拆掉U39的pin105的MPWRG信号的输出电阻R1528后,确定MPWRG信号是被U39关闭的。此时检测U39的pin64的VCC5M电压为5.1V。

上电瞬间U39的pin66的VCPIN25有24.5V、随即跌落到19.6V,更换全新的二极管D120、D121及电容C1037、C1039都无任何作用;U39的pin54在上电瞬间有13V电压、随即跌落到4.6V,更换全新的二极管D115、D116、D117及电容C1030、C1034、C1029都无任何的作用。

这个现象非常类似于附件的T510教材帖子,但却没能搞定它。
教材贴IBM

网友A:
你测试一下U39 40脚EXTPWR# 是不是低电平   -PWRSHUTDOWN的条件vcc3sw  时钟 -reset  -extpwr th_det bat_volt    为了给你分析 花了我10分下载图纸    修好的话记得告诉我 下    给加个分

网友:
你用视波器测 看是不是电压没出 短路引起的自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测试一下U39 40脚EXTPWR# 是不是低电平   -PWRSHUTDOWN的条件vcc3sw  时钟 -reset  -extpwr th_det bat_v ...

现在恢复了各处的临时改动,仅留下U39的-PWRSHUTDOWN信号还在pin96引脚处断开的。
上电瞬间,VL5电压跳到3.5V然后快速下跌到0.5V,断电重新第二次再上电才出来了VL5电压5.03V,这个现象有点奇怪!
U39的pin40信号-EXTPWR_ASIC在上电的瞬间有高电平,稳定在0V,同时Q138连接的电阻R1507的电压VL5有5.03V,而-EXTPWR信号电压为0V。
th_det电压就是U39的pin98电压0.1V,而bat_volt电压就是U39的pin100电压7.5V,前面已经说过了的。

时钟 -reset,我不清楚。
请问“ 时钟”是否就是U39的pin120?  -reset又是指哪个位置的呢?

网友:
现在很多改集显的工程都好大,,

网友A:
还真不好说 你把q51拆掉测测-PWRSHUTDOWN有吗  还一个-PWRSHUTDOWN瞬间出来过吗 还是一直没有 u39 59脚102脚 68 69 脚有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真不好说 你把q51拆掉测测-PWRSHUTDOWN有吗  还一个-PWRSHUTDOWN瞬间出来过吗 还是一直没有 u39 59脚102 ...

我没有拆掉Q51,而是直接将U39的脚pin96挑开的,外围没有-PWRSHUTDOWN低电平信号。
U39的pin59、pin102都有近20V的电压,pin68有电压5.1V,但pin66电压只有19.06V,相当于输入的VINT20电压再减去2只二极管的压降。
插试验电源的瞬间,万用表能看到U39的pin96的-PWRSHUTDOWN明显的先有电压、然后立即降低到0V。

网友A:
-PWRSHUTDOWN瞬间有 我让你断开Q51是看看是不是后面有问题引起的保护 关闭

网友:
现在很多改集显的工程都好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RSHUTDOWN瞬间有 我让你断开Q51是看看是不是后面有问题引起的保护 关闭

拆掉Q51之后,U39的pin96脚的-PWRSHUTDOWN只有0.03V,VCC3SW没有电压输出。

补充内容 (2018-4-18 20:25):
放置长时间之后,上电瞬间,U39没有VCC3SW的输出电压,而且Q51后极的CV20也没有电压。
断电之后,重新上电,就有VCC3SW的电压3.3V,CV20也有20V电压了。

网友:
新的情况,在这里继续: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4631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