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神舟E575 REV 10插电池不触发

楼主(2018-04-15):
好久没发贴了,今天碰到一个比较有价值的,分享下

神舟 xxx 实在太乱了,懒得找,不知道什么机型
板号   E575 VER:10

插电池不能触发,单用电源ok。

上家换过电池,充电芯片,其他未动

先来张高清图

单插电源电流   0.02-----0.005
   再插上电池  0.02不动
电池电感电压0.8v左右,明显没有充电。
开机后插电池再拔掉电源。瞬间掉电。后来仔细测试,发现电池没电。。。差点被坑

这板子没图纸,蛋疼呀。  只能找bq735芯片图参考

这种故障首先查查隔保电路

经测量公共点正常,重点照顾对象隔离管Q19

测试发现Q19(Nmos)也是正常的    G脚经过一个4k电阻连接芯片11脚BATDRV也没有问题

11脚电压始终0.8v,这个电压根本无法导通Q19。  这一块也排除了

继续查
充电上下管,充电芯片,电池接口,待机电路,===过程太过繁琐不说了

搞到后面实在是没办法了,最后还是回到充电芯片这一块,先修不充电,其它管他娘的

20脚  19v   ok
16脚   6v     ok
6脚    2.6v   ok
5脚    3.3v   ok
1,2  19v   也没有问题
8,9    3.3v   好吧也没有问题
12,   13   0.8v  线路也示好的
。。。没思路了,再换个芯片  bq735没有,找了个738顶上去

结果还是没结果

没办法,继续测。。。。。最后查到10脚ilim 0v,嗯,很可疑

看芯片图,这个应该有1.6v才对。
实物图和这个一致
待机3.3v经过R411   R410分压到芯片10脚

仔细测量发现上拉电阻挂了,找了个100k的换上去,电压1.67v左右可以了,但是还是不充电,不触发

大脑已经死机了,出去点支烟重启下。。。

来了,踢掉bq738,把原来的735还会去。  上电,呵呵,搞定收工

补张上电图

网友A:
尾巴怎么还有张捕获图。。。。。。。。。。。。。。

网友:
现在发帖没分吗?什么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尾巴怎么还有张捕获图。。。。。。。。。。。。。。

哈哈哈哈哈,看来你发了一个假的帖子,都没分

网友C:
写的太多了 楼主辛苦了 不过思绪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哈哈,看来你发了一个假的帖子,都没分

谢谢大神加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写的太多了 楼主辛苦了 不过思绪是对的

其实是修的很辛苦。说多了都是泪

网友D:
就是小问题才修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是修的很辛苦。说多了都是泪

这个确实的,估计是语文没有学好,明明修的时候很麻烦或者想了很多,可是发帖的时候就组织不出语言了,都怪中文博大精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小问题才修死人。。。。。。。。。。

是呀是呀,小电阻搞死人呀。。。。。。。。

网友:
没加精华的话分是很少的

网友:
二修有时候很麻烦有时候很简单 就看思路好不好了

网友:
没修好之前算复杂的,修好了就算简单的了

网友:
这种问题确实不好修

网友:
心细就修出来了。赞楼主

网友E:
加分       这种小电压不仔细还真的要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分       这种小电压不仔细还真的要死人

谢谢加分。。。。。。。。。。。。。。。。。。

网友F:
两个QFN芯片不通用吗?还是你的738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两个QFN芯片不通用吗?还是你的738是坏的

理论上通用的。  可能芯片是坏的,料板拆的,你懂得

网友G:
楼主你好,我刚好也在修一块跟你这个一样的板子!故障是单用电源,公共点一直在跳,不开机。接电池的话公共点20V就正常了,且能开机充电。单用电池也能开机。

网友G:
单用电源,电源进来经过两个二极管到一个N沟道的隔离管,出来到一个检流电阻了。搞不清楚,它这个是单N沟道的保护隔离吗?用示波器测这个管子的G极,跳到25V瞬间又没了,重复一直在跳。Q19是电池隔离管,Q20是什么管啊,麻烦楼主帮解答一下。充电芯片主供电和6脚ACDET正常。ACOK无。插上电池一切正常!

网友G:
早上过来上班,插电池公共点正常也不开机了

网友H:
楼主真牛呀,真心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早上过来上班,插电池公共点正常也不开机了

电池拔了用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好,我刚好也在修一块跟你这个一样的板子!故障是单用电源,公共点一直在跳,不开机。接电池的话公共 ...

电池电压低,电流稍小可以工作很可能是一种假象。建议查查隔保电路先;比如电源过来的mos管击穿,或mog管没完全导通==,公共点阻值有没有问题,或者后面的电路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单用电源,电源进来经过两个二极管到一个N沟道的隔离管,出来到一个检流电阻了。搞不清楚,它这个是单N沟道 ...

Q20是充电电路的上管    ACOK好像是通向EC的。 AC经过了2个mos管,一个N,一个p。记不太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真牛呀,真心学习

运气,呵呵,互相学习。。。。。。。。。。。

网友I:
墙我都不服的 就服你了 哈哈哈哈功底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I:
墙我都不服的 就服你了 哈哈哈哈功底可以

墙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网友J:
ILIM极限电流设置也会出现这种不充电问题,下次遇到了还是要一个个脚位查条件才能不走弯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ILIM极限电流设置也会出现这种不充电问题,下次遇到了还是要一个个脚位查条件才能不走弯路啊,

谢谢加分。。。。。。。。。。。。。。。

网友:
感谢楼主的耐心解答。这块板我这边现在也可以了。我把C388这个电容拆掉电源公共点就稳稳的出来了。换管子不行的,拆电容好也不知为何。完了发现不充电,开机以后稳压电源竟然没电流了,只用电池在供电。最后是更换充电上下管解决问题

网友:
对了,这个确实是一N一P的保护隔离结构。P管在靠近电池接口那边,离N管比较远。开始以为是单N管的保护隔离,修死人了

网友(2019-07-02):
原厂自带飞线 这个233

网友(2020-04-27):
通用的芯片。

网友(2023-05-10):
嗯BQ24780S  ilmi好像是16pin 吧 分压电阻也修过不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