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 7981p不开机 大神来帮助分析电路

楼主(2018-04-15):
联想g480开机0.01 检测从Q111开始  测susp电压2.6v 按开机键电压升到3.3v  电源指示灯亮 几秒之后就灭了  u39没有导通 问题来了 u39想要导通 4脚必须高电平 susp必须低电平 这样Q111才可以截止 可是susp工作应该是高电平啊 大神来围观下

网友:
SUSP应该为低,VSB也就是适配器电压

网友:
SUSP启动为低,SUSP#才为高。。。。。

网友:
想要U39导通,G必须高,由+VSB提供,Q111就必须是截止,那么susp就要为低才行。
继续查图纸,susp的来源(我这边版号找到的G580的图纸,应该大同小异),

,发现+1.5V_CPU_VDDQ转换也是+VSB为高才行,那么这个线路和+3V转换是一样的,在这里可以看出来SUSP是由+3VALW提供,想要susp为低,那么Q7就要导通,Q7的G是由CPU1.5V_S3_GATE控制,后面只能再追查了。。。。。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你贴出来的图纸后面应该还有一个Q108,也是由SUSP控制,所以susp要低,查SUSP来源看看为啥是高......如果真的是SUSP控制的+VSB,那你那个板子很多的转换电压都没有出来吖,应该是这样.....

网友:
这个SUSP肯定为低啊,因为已经转换了一道了

网友:
SUSP    触发后低电压              susp#才是高电压

网友:
SUSP是Q117导通到地来的   你量EC116脚这个控制的

网友:
   开机后SUSP#为高 进入Q117 拉低SUSP

网友:
先测各个电感 后继有没有短路,二级电压管子 后继。。。在测susp这个信号,高电平肯定不对,向前查找susp# 的状态

网友:
把U39 直接拉通 了看看效果在说其他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