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R9PLUS MA不开机

楼主(2018-04-15):
接两台OPPOR9PLUS MA机器,不开机,客户反应看着小说就黑了,上可调电源0.09MA定住
测量2V正常,

测量1.3V正常

测PM8004无输出

更换PM8004问题依旧。连机正常,还能正常刷机

求大神指点思路:kuqi::kuqi:

网友A:
有换屏试试吗 又要凑字数又要凑字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换屏试试吗 又要凑字数又要凑字数

电流不正常,不是屏的问题,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不正常,不是屏的问题,换过了

然后此板有三个电源ic  能刷机就说明cpu和硬盘应该没大事  还是考虑电源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