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LY 上电0.06 不一样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8-04-15):
故障  0.06 不加电
参考此贴修好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07101-1-1.html
硬盘接口的电容短路了,用表笔一量就能量出来,去掉电容修好
一个月后客户又来了,同样的故障,硬盘的电容都去掉了还是不行
还是短路

最后是风扇坏了,一插风扇硬盘的5v被拉低,风扇拿掉阻值就正常
更换风扇修好

特殊故障
特意写出来供修友参考

 会员0元2022-10-17 02:50

网友:
感谢分享,做个参考用

网友:
风扇不转了吗

网友:
不加电,试不了,应该是风扇电路短路

网友:
风扇坏的遇到还是很少,下次这个机器就注意一下。

网友:
5v短路了吧

网友:
5v后级短路了,断开节点 前级3v、5v正常

网友:
ASUS的毛病就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