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45不触发

楼主(2018-04-15):
机器来的时候就是不触发 待机有 于是刷了一个BIOS 故障一样 求助大家 这种情况没有
怎么处理
不触发

网友:
查查有没有35V 没有就好修一点。。。。。。。

网友:
待机条件都查一下啊

网友:
现在修机都从刷bios开始了,排除故障

网友:
要是没图就真不好弄了

网友:
看下EC有Bios没人能有了刷个试试。再看看开关啥的都看下

网友:
换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