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34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8-04-15):
接同行一台A1534不开机,拆机插电发现U7600发烫,其他芯片没有温度,测得电压只有公共点8v,其它全无,论坛下图纸点位图开始干,U7600是多组供电芯片,按照常规理论可能是U7600挂了,就买了个料板,换上芯片故障依旧,接电流表一通电电流就0.19A,测各大电感都没有短路的,懵逼了,休息一会,对着图纸仔细量周边的电容,果然惊喜来了,C7605和C7604短路,问题就在这里,一个一个拆,拆了C7605就不短了,接电流表0.02待机正常了,装上屏开机完美亮,到此修复,具体请看图1

 会员1372997300鑫豆2024-9-9 20:59
 会员8139002元2023-4-7 17:12
 会员3387012元2023-4-3 12:49
 会员11238662元2023-3-28 20:09
 会员3989762元2023-3-2 11:30

学海无涯,去也 + 2 + 2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楼主真牛,苹果的我都不敢拆。说白了基本都没搞过

网友A:
那个电容不用再装回去吗:jingya:

网友:
苹果的很神秘啊,一直没搞过,连拆机都没弄过

网友:
发烫经常不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还是电容电路。。。有的时候不拆芯片又无从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容不用再装回去吗:jingya:

要装的有用,不能随便少原件,原来有就有作用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恭喜 修好

网友:
牛 技术不错 值得学习 为什么这种电容容易短路呢 质量问题吗?还是环境问题呢?

网友:
没有修过苹果的,谢谢分享!下次遇到可以试试!

网友:
老司机666

网友:
这是工控板子的维修思路,不是修苹果的,楼主修主板,应该很厉害

网友:
芯片发烫就两种原因,1芯片挂了.2.后级短路

网友:
俺是修电脑的
苹果的很神秘啊,一直没搞过,连拆机都没弄过

网友:
现在  芯片  奇怪的很

网友:
芯片鼓包可以使用的话建议还是换掉,,以免不耐用

网友:
苹果的元件就是耐用啊  一般都是这些电容坏

网友:
这个银子爽

网友B:
请问楼主,这种BGA封装的芯片好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这种BGA封装的芯片好换吗

和手机差不多的,我就是用手机钢网值球的,这种芯片容易鼓包,拖锡和值球时温度不要太高还要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