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黑屏,换一个显卡正常,确定显卡损坏,显卡是蓝宝石HD7750

楼主(2018-04-15):
蓝宝石 HD7750 白金版 两个三级管坏了,型号是1AM。请问这两个三极管是做什么用的。换上后会不会又坏了。
请指点。

网友A:
1AM就是3904的NPN的管子 换了没事 管子都是开关作用 电流不大 顶多就是不显示 不会烧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AM就是3904的NPN的管子 换了没事 管子都是开关作用 电流不大 顶多就是不显示 不会烧什么的

好的,谢谢。换上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这芯片太多,电压都不高 去废主板上拆个装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