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41s5怎么拆呀,谁拆过吗

楼主(2018-04-15):
AOC 941S5液晶显示器,黑屏,想拆开修,结果只拆下来底座,其它的不会拆了。 真郁闷。  这个显示器设计真奇怪

网友:
发个图片看一下,让大家帮忙指点指点,这个型号印象不深。

网友:
上图看一下啊

网友:
右边中间有卡扣,弄开。然后把上面的框强制拉出,弧形就出来了,不怕,不会断的。这样从右到左就可以,左边也有卡扣的。注意,左右边框架中间有卡扣,要弄出。

网友:
上图看下

网友:
型号记不得,如果来个照片,估计能想起来吧

网友:
你倒是上图啊 ,,,帮你看看....

网友:
哪里有缝就哪里弄就是。有的是真不好拆

网友:
有图片吗 不至于吧 还有显示器拆不开的

网友:
真无语了,这就是维修人员与质量了

网友:
让大家帮忙指点指点,这个型号印象不深

网友:
4楼说的很对,就是那样弄的,胆大心细

网友:
不可能不能拆,能装就能拆仔细找找呵呵

网友:
左右两边硬撬开,没什么技巧。第一次麻烦,熟练后拆开不超过3分钟

网友(2018-05-25):
这个先拆面框的,那个是卡的要用工具撬

网友:
楼主拆开了吗,发张图 让大家给你 分 析下

网友:
你都这个等级了,这种显示器没过拆过?早期的同方机器就这样。

网友:
我拆过很多这个型号的  ,前壳稍微弯曲下 就可以拿下来 ,记住先拆前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