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关于干A8 CPU的温度

楼主(2018-04-15):
工具:快克856AD
取CPU温度:335度 风速20
刮胶230度
植锡280度
安装280度,请问哪里有问题吗?老是干O掉

补充内容 (2018-5-3 22:03):
感谢各位,我想我找到原因了,我的风枪856AD 升温的时候,超出表显50度这样,大概过了30秒这样就稳定了,回到设定的温度,我也校准了一下温度,跟实际测的差50度,相当于我用280度除胶,实际是320左右了,拆的也是

网友:
这个我去胶都 是用BGA弄,恒温不会坏主板

网友:
除了温度还要考虑时间,吹久了一样会死!

网友A:
温度控制稳定点风速度要均匀快速吹在CPU上

网友:
现在有一块6P U问题,没敢下手~~~~~~~~~~~~~~

网友B:
取  2008  360度 100风速
除胶861  500度  40风速  置锡一样
装也是2008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取  2008  360度 100风速
除胶861  500度  40风速  置锡一样
装也是2008

时间大概是多少咧~~~~~~~
~~~~~~~~~

网友D:
个人认为不是温度的问题,是手法和时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认为不是温度的问题,是手法和时间的问题

感觉就是了,可能时间过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时间大概是多少咧~~~~~~~
~~~~~~~~~

你说哪个的时间啊,取得时间还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哪个的时间啊,取得时间还是

取和安的时间都不长,30秒这样,植锡和除胶时间最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控制稳定点风速度要均匀快速吹在CPU上

嗯,手法是一点,估计时间没控制好,其它小芯片都搞定了,就是U不得~

网友:
我很少干死CPU,但经常焊不好,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取和安的时间都不长,30秒这样,植锡和除胶时间最长,

多练,就熟悉了,除胶值锡也会很快。

网友E:
856的话,温度就不说了,你的风速太低了,旋转风,你的风速不够,起码也得50起步

网友:
引用 网友E:
856的话,温度就不说了,你的风速太低了,旋转风,你的风速不够,起码也得50起步

风速不够也挨烧U?~~~~~~~~~~~~~~

网友:
手法问题

网友:
拆的时候,估计在400这样,怪不得我拆的时候,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