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自学修主板,HP540遇到问题求助大神

楼主(2018-04-15):
朋友给了个不开机HP540的本本,大约是2008年左右的产品。就想着修着玩玩,才注册的迅维网的会员,没有积分充值下载的电路图,说错的地方各位大神不要见笑。

待机电流0.003A,按开机键无反应。待机5V正常,3.3V没有输出,对地阻值正常,尝试着切断线性3.3V的负载,发现TPS51120还是没有输出。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IC坏了呢?
由于没有备用的配件,QFN芯片的焊接也信心不足,先看看大神们怎么说

网友:
你看看3V开启的那个信号喽,不要动不动就干芯片,芯片一般不会坏的

网友:
查下3.3en信号,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pin9,10线性3.3V和5V的EN脚悬空,理论上只要芯片工作就会有5V和3.3V的,明天找找看能不能找到这个IC

网友:
一般是先换芯片哦。不行再接着查信号

网友:
已经去淘了TPS51120和EC,这货其实修好了也无用,可是就想着弄好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