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5):
求G480 q80哪里是个什么型号的管子 有高清图的最好 不胜感谢
高清图
求助

网友:
问题已经搞定 不用回复了 下图纸找到型号了

网友:
本子里的管子绝大多数都是N管 很少遇到P管

网友:
找图纸啊 ,图纸标得很清楚的

网友:
直接拉通看看,我一般这样做的。。。。。。

网友:
看图纸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