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win10系统在安装过程中难以识别镜像,用光驱安装没问题

楼主(2018-04-15):
       最近原来的win7系统崩溃了,无法进入到系统了,想来想去不知道安装什么系统好,索性就安装个最新版主的win10吧,所以我就下载好了一个win10的镜像放在移动硬盘里面,想着安装了。谁知道怎么也没安装得上,电脑无法识别移动硬盘。 后来试了几次,还是不行。
       最后想到了用光盘安装,不过有点麻烦,要先刻录,最后安装得很顺畅。
       没想到呀!。。。。。。没想到呀!。。。。。。

网友:
就不能直接把ISO镜像放硬盘上安装呀,或者放U盘也可以呀,干嘛要刻录光盘

网友A:
当时电脑系统都进不了了,没办法了,补救

网友:
现在安装系统一般都是用PE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时电脑系统都进不了了,没办法了,补救

你可以进PE 复制呀  下次就没这么麻烦了  不然那些系统坏了 要复制资料出来的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