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CC REV2.0微短路 让你想不到的微短路完美解决!!!!!

楼主(2018-04-15):
客户拿来华硕本本,通电待机0.036一看微短路,拆机看板号X550CC板载内存通电手摸,摸了半天没有发现哪里发烫的,万用表打各大电感阻值正常,换了待机芯片还是一样的,这个板子是上电后才有3V,待机状态下是只有5V的,抱着这板子一下午没什么头绪。第二天早上刚上班就又把这个主板拿出来看,不行就先刷个BIOS试试,拆下BIOS芯片,
编程器在刷BIOS的同时闲来没事就把通电,一看待机又正常了!!!!是不是我没有装BIOS芯片待机5V没有出????刷好BIOS后装上,又是0.036,很奇怪!!!!把BIOS芯片拆掉通电待机正常,找个25Q64刷上资料装上待机正常,触发上电亮机0K
万万没想到BIOS芯片还能引起待机偏大!!!!!

分享一下,高手别喷,和我一样的新手别走弯路

网友:
这种问题很少见,不刷bios估计很难怀疑到bios芯片

网友:
這是為啥啊@@…………………

网友:
bios坏了还能刷的进数据,这个少见哦!

网友:
少见的问题的 bios芯片有问题的确不多见  一个不经意的动作 发现问题症结   这运气也是没谁了

网友:
BIOS芯片还能引起待机偏大,这个很难想得到

网友:
原来是BIOS本身的问题哦。。。。。。。

网友:
最终看结果就好。。。。。。。。。。。

柴油机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之前遇到新待机流程的 EC不会读取程序导致待机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