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FLASH的焊接经验

楼主(2018-04-15):
       本人焊接技术不好,高手勿喷。
       最近想刷路由器的固件,百度了很多资料都说需要把路由器的flash拆出来,并且需要购买编程器刷机。
       于是我就某宝上买了个编程器回来,想来想去应该先把路由器的flash拆出来先,但是我打开路由器之后,我发现,这个flash的位置紧挨着其他的元器件,于是用烙铁试了一下,不行,太紧凑了,又不敢用力,开始束手无策了。
      想来想去之后,我决定用8根小线把flash连接起来再上编程器,结果成功了,万分惊喜。
      总的来说,元器件太小的话最好不要直接拆下来了,用其他办法,否则整个焊盘都有可能坏的。

网友:
这是路由器焊盘的情况,短线多,注意不能短路。

网友A:
用热风枪不久行了。

网友B:
你那是烙铁不行,烙铁用936系列,洛铁头用刀口的。温度400度左右。几秒钟就下来了

网友C:
阿升大三大四大三大四的用热风枪不久行了。

网友:
320  风量3 很容易下来  芯片也不坏干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是烙铁不行,烙铁用936系列,洛铁头用刀口的。温度400度左右。几秒钟就下来了

应该是烙铁的问题,我准备换刀口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阿升大三大四大三大四的用热风枪不久行了。

准备换个刀口的烙铁试试看看,应该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热风枪不久行了。

准备换个刀口的洛铁头试试看看。

网友:
这个应该很好拆的啊多拆几次就练熟了

网友:
最简单用风吹,没有就堆锡。买编程器没送免拆夹子?

网友:
烙铁400,两边快速焊接也可以下来,空间够用!

网友:
好像是25的芯片吧

网友:
有了合适的工具设备,上起手来就会很快。

网友:
用风枪很方便的,而且安全,我用了多年了

网友:
用风枪拆焊也就几分钟 超级简单好用!

网友:
楼主如果用809F编程器,加一个夹子,夹住板上的芯片,成功率会有80% 不用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