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1 不充电维修 问题不大 麻烦不小

楼主(2018-04-15):
THINKPAD  X1    不充电维修 问题不大 麻烦不小
故障机型:THINKPAD X1  2016
版号:14282-2M

故障现象:能开机,不充电。
开机进到系统里显示电池未充电,关机状态下电流表也没有充电电流显示,确定电池好的,属于不充电故障。典型的能识别电池不能充电的故障。
故障检测:
本机图纸没有找到,参考单元电路原理检测分析故障。

充电芯片是BQ24780S,有官方资料。
官方参考图:

官方图的充电管是由Q4Q5担任,X1的实际电路是由BQ24780SQ7106双管,电感L7101组成充电电路给电池充电。这个图可以参考。

测量L7101电感上没有充电波形,只有一个低于电池电压的不稳定电压。测试充电上下管G极均无波形。说明BQ24780S没有正常工作,仔细检查工作条件,发现下图红圈内的条件都正常。

其中SDASCL这两个和EC交换数据的总线波形也是有的,看不出有什么异常,但是就是不充电,代换BQ24780S和充电管Q7106故障一样。
根据以往的维修经验。接下来就是EC问题了,首先是EC程序,因为电池管理程序就在EC里面,很多EC程序外置的机子,我们刷刷EC或者BIOS就解决问题。但是这种BGA形式的EC程序目前还刷不了,包括苹果的EC

故障修复:
判断EC问题,网上订购芯片,为了保险起见,订了两个。

芯片收到后,一番折腾,撬芯片,铲胶,置锡,就和干苹果手机字库一样麻烦(此处省去1500)
运气不错,两个都是好的,因为第一个装上好了充电了,一不小心碰短路了,装第二个就注意了,装好后测试有充电电流了。如下图:

也有充电电压了。充电电感L7101上的电压如下图:

示波器查看L7101上的波形也正常了。

开机进系统查看已正常充电。

维修完成

总结:其实这个机器的不充电故障就是EC里的充电程序有问题了,一般的机子我们刷刷EC程序或者BIOS就可以解决,但是这个机器的EC不能刷,只能买剪板的芯片才可以用。打黑胶的真的很难搞!所以,问题不大,麻烦不小。

看帖是缘分。加分是美德,谢谢大家观赏!

 会员1497192100鑫豆2025-3-6 14:12
 会员1138714100鑫豆2024-3-12 16:18

永无止尽 -2 + 2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网友A:
感觉电池那边的条件再细致的讲解下就好了,ec收到了acdet,acok,并和充电芯片有数据交流,充电芯片和电池之间的联系再讲解下就好了

网友:
EC里的充电程序有问题了,一般的机子我们刷刷EC程序或者BIOS就可以解决

网友:
牛了 这个剪板EC很贵把

网友:
师父辛苦了  这种芯片不好换 镇点钱不容易  强 小弟来学习一下 收藏 一份 非常感谢

网友:
厉害楼主,这样的EC没有换过!应该挺难换的!需要技术啊!

网友B:
我修到一个苹果的也是不充电  检查充电电路  怎么检查感觉都是正常的   没辙了 网上买个料板  装上去  问题解决了      我还把原来的又换上去过一次   有变成原来的故障     结果还是料板上的靠谱修    后面就不敢折腾了  装机600大洋到手

网友:
先加分  再看帖   这是一种传统美德

网友:
我还有个六代的桥 换了都能亮 就是半小时掉电, 他们说要换工厂桥就好。问题也小就是修不好 买不到

网友:
感觉笔记本越来越难修了,成本也越来越高了

网友:
这个EC不好弄,带程序,剪板的估计也不好买吧,又是打胶的

网友:
机子点得亮能不能在系统或者BIOS 页面下刷

网友:
因为EC里面带程序,不是外挂形式的,所以不能取出来刷是吗?菜鸟求解。

网友:
确实麻烦,而且有风险。。。。。。。。。

网友:
好NX的焊功啊、、、、、、、、、、、、、、、、、、、、、、、、、、、、、、、、、、

网友(2018-05-17):
这机器EC就是容易烧,,我也几个都是不触发的   而且这EC 只能买剪板的   傻贵

网友:
这款机器好贵的哦,特别是BIOS很不好搞的

网友:
这种有风险。。小心为妙

网友:
楼主对故障的判断准确到位,焊工更是没得说,修这种故障,还是很有风险的,老司机出手就是不一样!!

网友:
老司机,楼主的技术不用说,今天学习了谢谢

网友:
学习了,焊工没得说,学习了以后自已碰到也可以试一下剪板的。

网友:
现在什么坏了。都和EC  程序有关。CPU没有电压也和程序有关。买个程序都要10 元。。网站下载的好多都不行

网友:
这个EC居然BGA封装,以后是否也是这种趋势了。。。

网友:
上次看到论坛,一哥们能刷这种EC   是在THINKPAD X240上飞线刷的。
当时没收藏最近没找到

网友:
x1 还没遇到过

网友:
表示X1C刷EC,BIOS解密刷16M的BIOS解就可以了。不用动EC也不用焊线,昨天才去一个牛人那里解得X1C密码

网友:
think的机器感觉越做越不行了                 .

网友(2019-03-07):
感谢楼主分享,此等干货受益良多,无奈料件难觅是越来越不好修了

网友:
mark 下,以后用得到,非常感谢

网友:
  我有个X1  不开机状态下可以充电,开机之后适配器就没电流了,不知道是不是EC问题

网友:
这个ec确实很难搞,剪板的倒无所谓,板子上的一不留神就掉点了

网友(2019-11-27):
楼主是怎么查到这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电池那边的条件再细致的讲解下就好了,ec收到了acdet,acok,并和充电芯片有数据交流,充电芯片和电池之间的联系再讲解下就好了

端盘子的胖子,说的对

网友:
我有个机器充电芯片24780现在不过隔离,还没搞定

网友:
技术 牛一般这种故障麻烦的不是很好维修

网友:
这种BGA封装的EC还没换过,这个还真没办法刷程序,值能换剪版的EC来换

网友:
最大的问题就是EC程序刷不了,麻烦呐

网友(2021-01-15):
剪版的真的贵

网友:
这种也算是运气比较好吧,经验跟运气,这类EC需要植锡,跟苹果EC 一样

网友(2021-03-02):
引用 网友B:
我修到一个苹果的也是不充电  检查充电电路  怎么检查感觉都是正常的   没辙了 网上买个料板  装上去  问题 ...

没有比我更加努力赚钱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