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50-80掉电维修(触发后电流从0.2掉到0.035)

楼主(2018-04-15):
接到一台联想G50-80,板号为:NM-A361,现象是不触发,(触发后电流从0.24迅速掉到0.035)
1.初步怀疑是CPU供电,经检测,CPU供电正常。检测其它供电电压,无明显异常。2.查阅论坛资料,类似的问题同行有遇到,有刷bios、加焊CPU、显卡、拔掉无线网卡.......但是现象依旧。因此无需在这些想法上继续走下去。

3.有同行建议更换CPU的,因考虑成本技术难度太高,准备放弃。
4.百无聊赖中,拿着板子仔细观察发现PU602周边有轻微烧痕(芯片工作温度高,长期形成的痕迹)
5.查电路图得知此芯片提供分压功能,将+3/5VALW转换成+1.5vsp/vs给其他芯片供电。
6.经测量发现,5脚对地阻抗为33欧,拔掉芯片对地阻抗为402欧,且底部烧焦痕迹明显。
7.从料板上找到APL5930替换上去,测得5脚对底阻抗为367欧。
8.因此判定PU602微短导致电压异常,形成断电。
9.通电测试12hr,功能正常,再无断电情况,故障排除。

网友:
楼主仔细 1.5是给桥供电的么?  图纸没有不知道都给那些地方供电的

网友:
嗯,apl5930,有些输出1.5,有些输出1.8,h61主板见过用来提供锁相环电压的

网友:
AL5930是很喜欢坏 特别是联想B320等一体机 这个机器还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A:
楼主如何确定这2个芯片可以代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何确定这2个芯片可以代换的

看到了,是图纸上标的。。。。。

网友(2023-01-06):
这机器掉电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