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机之 ACER 5741G过LOGO掉电篇

楼主(2018-04-15):
型号:ACER ASPIRE 5741G
版号:NEW70 LA-5891P REV:1.0
故障:触发过LOGO就掉电

市场里的商家送来一台ACER 5741G说是会掉电,去掉电池接电流表
一过LOGO就掉电了,拆机一看原来还是个二修机,两个BIOS,EC都
有人动过,开单让其留下来修

既然上家动手修过,先上迅维查一下这个机器掉电有没有通病
一查之下都说此机掉电是BIOS问题,难道是上家BIOS没刷好?
也说不定,万一捡个漏呢,先刷BIOS,连续刷了两个合成BIOS,
还是涛声依旧,看来要换一个思路了,仔细观察之下发现触发到
掉电风扇一直转速非常快,难道是散热问题拆开风扇清灰把散热器加了
硅脂还是一样,捡漏的心思彻底没了,好好打开图纸查查吧,既然
风扇转速很快掉电的瞬间风扇有加大趋势,会不会是温控出了问题
查图纸这个主板的温控是P30 八脚芯片 G718TM1U,先拆了它

拆了芯片还是过LOGO就掉电,把主板拆下来仔细的观察,看到ATI 216-0728018
时,突然来了灵感,ATI的显卡空焊导致掉电的在其他板上经常有碰到,这个
会不会。。。。说干就干,上BGA烤了一遍下来,装上测试,发现开机风扇明细
没有先前转速快了,开机转了一下期间还停转了,过了LOGO后才开始转动,也是很
温和的转动,装机测试了两个个小时没有再出现掉电,看来还是的显卡惹的祸呀!

谢谢各位迅友观看,有分的加点分,没分的喝个彩!

 会员1217425300鑫豆2025-7-18 22:58
 会员7086212元2023-1-9 11:52
 会员9129082元2022-10-10 01:13

网友:
显卡问题也会这样的么 显卡到了正常各种状态时 核心功率加大 检测到条件不够 强制断电

网友:
显卡引起的卡logo 也见到很多了 基本都是排除外部 看到显卡型号就可以烘烤了

网友:
比较怕碰到能亮,不定时掉电的,只靠猜了

网友:
ATI显卡导致掉电的真是很多

网友:
ATI 216-0728018的芯片最容易出现空焊了

网友:
问题还好,没有更大的复杂的情况

网友:
老司机  不抓波  提不起性趣

网友:
018  020   这样的显卡。可以考虑在故障范围内。

网友:
楼主都是发的很有营养的帖子  赞一个!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加分鼓励!

网友:
上家维修的基本的三大干都不会?看到ati的显卡不应该像看到美女一样先来一炮再说嘛?

网友:
018的显卡不好做  容易坏

网友:
上次做个sl410的显卡 焊锡还没有融都吹坏的  也是018 垃圾显卡

网友:
这主板的显卡很容易坏  跟华硕主板上的显卡是一样的

网友:
还是要赞一个的,这显卡容易虚,也容易坏,但是掉电还没遇到过呢

网友:
显卡导致的掉电,真是很少的案例,收藏一下

网友:
ati 的显卡    这个时期的   真爱坏 维修福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