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戏说维修映泰TH61A VER6.0主板不通电不跑码故障

楼主(2018-04-16):
戏说维修映泰TH61A VER6.0主板不通电不跑码故障

      不知不觉春暖花开,春暖咋寒又来到了东昌府区。公元2018年4月15日这一天,小李飞刀我照常来到科技广场上班,长

话短说,经过一场激烈厮杀,杀了几个小妖(做系统),斩了几个怪(修液晶屏和主板)。

     刚刚坐下休息一片刻,只见远处匆匆忙忙赶来一对夫妇,我一看,这一对夫妇满脸愁容,哀声叹气断断续续说到:“小

师傅,快-快-救救我家的电脑”。我问到:“二位坐下,慢慢说来,是如何如何怎么一斑”。这时,夫妇两人从头至

尾说出事因。

      事情是这样的,半年来,由于家中孩子上学,老两口忙于工作,无暇于顾及电脑,电脑也就是半年来没有开过机。现取

出来后,通电就不开机了。由于孩子要用电脑查学习资料,没有办法,只能速速取来,让我小李飞刀来抓妖。

       咱也不含糊,速速让先锋官先打头阵,速通电,上诊断,测来是通电不显不跑码。

吩咐小的们,把主板取下,让我来,跟这妖怪打个几个回合。
上个图看看妖怪:
取来兵刃(万用表),只见金光闪闪,使了一套金鸡乱点头, 我微微一笑,小样儿看你往哪跑,这时,点过U供电,1.1V左

右基本正常。点过内在旁供电也有1.56V的电压 也正常。 又点桥供处电压1.19V 也可以。 又点了一次复位,发现没有。又回

过头,点了显卡供电处,发现啦,嘿嘿 没有电。看你往哪跑!

前前后后测量一番,是以UP6281S8芯片为管理,上下MOS管输出结构的电路为CPU内显卡供电的。查找资料吧,唉,咋这么

难找,没有找到。在度度上只找到一个PDF文档,各位将就着看吧,我截个图上来:

  通电后,速分析后,测量了上下MOS管 阻值也正常。测UP6281S8八脚芯片各PIN的电

压,1PIN=12.3V,2PIN=0.03V,3PIN=11.9V,4PIN=11.9V,5PIN=12V,6PIN=0V,7PIN=0.02V,8PIN=0.01V.。看这样子,芯片

坏,有这情况,2PIN没有送来PWM脉冲信号,也会这样子的,,还有CPUI没有得到正常工作的条件和BIOS坏,这也需要考虑

的哟

2PIN量中电压结果图。

   为了能速测UP6281S8芯片好坏,也冒进一下。在CPU旁边另外一颗UP6281S8芯片2PIN电路片取出一个电压送到本芯

片2PIN处,看看显卡供电UP6280S8芯片的7PIN和8PIN 是不是有1V左右电压输出出来。看我飞线图:

焊接好细线,通电测量

看到了吧,电压出来了,1.81V。呵呵,就是前面所说到的,就是UP6281S8芯片2PIN没有送来PWM电压信号所造成的。 也

不能长时间通电,不然,你的CPU会挂掉的。当然这时,屏上不会显示的,但诊断卡上会开始跑码啦,不过显卡的代码的。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显卡供电压偏高呀。

好回过头来修前面电路,取下细线,为什么? 因为,这里加上细线是取的CPU的电压信号,当然啦,输出也是和CPU的电压

类似了,哪是不行的,显卡电压也是自动调节的,这个你们都懂的。在DOS模式下,我测量的显卡供电上MOS管处电压

是0.56V。

      把CPU重新用橡皮擦了一遍触点,把座子上的针也清了清,然后,把UP6281S8芯片2PIN电路上有问题的断点焊接好。结

大家都知道了,显了。

到这里这个小妖怪也捉住了,我和客户都皆大欢喜OK。客户道谢取货走人。

 会员11268022元2023-4-2 12:27

网友:
没有看到有一些图片没有排好版, 都发上去了,版主,看着给处理一下吧!

网友A:
两相供电有一相有电阻,那电感上也能测到呀。不知道你为何没测到。

网友B:
做维修的台面都差不多 乱

网友:
修到过的基本都是这个芯片坏的,还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学习了

网友:
帖子修得很详细,图也很多,值得给个赞

网友C:
文章和技术同样精彩,感谢分享,不错的的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相供电有一相有电阻,那电感上也能测到呀。不知道你为何没测到。

可能在整理资料时,把这一点给忘了,一忙忽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维修的台面都差不多 乱

让你见笑了,有时也忙的忘了,收拾工作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文章和技术同样精彩,感谢分享,不错的的思路。

有这样一群志同道合支持的小朋友,也是我努力续写的动力和乐趣。

网友:
楼主的文学天赋不可小觑,如果,去写古装小说一定很精彩。以后,多多发文,让我们一边陶冶情操一边学习技术

网友D:
UP6281S8这个芯片容易坏,最后是换这个集显供电芯片吗

网友E:
新手不太明白,是cpu虚脱,还是G极外围?

网友:
引用 网友D:
UP6281S8这个芯片容易坏,最后是换这个集显供电芯片吗

是这芯片的2PIN上的PWM没有送到这里,前面线有断的,焊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手不太明白,是cpu虚脱,还是G极外围?

仔细看文章,已经是写的比较细了。是显卡电源管理芯片这里的PWM信号通道上有点问题。

网友:
好的,学习了,做维修的有时不能专牛角尖呀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戲台維修映泰TH61A VER6.0主板不供電故障代碼不運行

网友:
这个芯片是很容易坏的,就像通常apw7120芯片的如果不出电压,基本不用去测,直接换芯片,基本都能好

网友:
对的,芯片坏了,也是有这现象的。但是,我这一块主板是2PIN 通路上的问题。

网友:
你这个帖子写的比你技术明显。主要还是写的细,新手也多少看懂了些

网友:
这样的台式板子一般能收多少钱

网友:
666 这板等于是盳修的

网友:
修的不错,现在已经没精力去整台式机板子了

网友:
今后遇见了参考下,这个问题暂时还没有遇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