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win10系统 用电池正常 插适配器就暗屏

楼主(2018-04-16):
接客户一联想g480 笔记本 win10系统 用电池正常 插适配器就暗屏 不是暗一点点 是全黑了 有隐约图像 应该是背光不正常 查了下论坛 有说用电池是11v电压  用适配器是19v电压  屏升压电路芯片问题  加焊下就好的  拆屏 量3.3v  19v  on 都正常   那就先换块屏试下吧  还是原来的问题  那就排除了屏升压芯片的问题  继续查吧 会不会是系统的问题啊  网上有好多说win10系统 插适配器会变暗 但是不是全暗 那就把硬盘拿了 插上适配器 屏幕还是亮的 还是真的是系统问题 电池状态下 开机看下电源选项 真凶出来了 适配器亮度调到了最低了 把亮度调上就好了 希望大家注意了

网友:
说起这个,想起以前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那个是开机屏黑,试了多次后发现是屏亮度调到最低了

网友:
我之前修过一台不是系统问题,换屏是正常,原来的屏只要插适配器就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