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W-X79-E VER 1.0 服务器板子加电不亮 维修

楼主(2018-04-16):
故障:开机加电不亮不报警,CPU无电压。
分析:没有图纸,凭经验感觉是缺少电压,或者有短路的地方。打各个电感电压正常,无电路。怀疑外设电路有短路,细心用手摸,到网卡芯片附近有一个VL805-06的芯片,微热。焊枪去之。开机报警,感觉问题找到了。接显示器亮机。此芯片是USB3.0四端口管理芯片。附上BIOS

网友:
这是什么哦???表示看不懂

网友:
淘宝出的垃圾X79   还好问题比较明显

网友:
大神确实是高,,,我不会分析,如果我来修,估计就在PWM芯片周转去找问题了,这样死都修不出来

网友:
这种像台式机一样的服务器,没有图纸很不好修的啊!还是楼主细心啊!

网友:
很少摸到发热的   要是有问题的地方都发热那就爽了

网友:
维修主板有时候像医生看病一样也讲究望闻问切的。。。LZ细心

网友:
我手里有一块X58的板,没图纸,都不知道从哪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