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IPAD 触摸屏座焊接

楼主(2018-04-16):
求助苹果IPAD 触摸屏座焊接方法,有没有好的方法焊接IPAD主板上的接口座。本人已经试了多种方法都不法。求高手指点

网友:
你可以用135度低温锡,用电烙铁脱焊在主板坐子上

网友:
焊板上锡:超低温锡,痤子对整齐,先用烙铁350度,固定四边个脚,再风枪:255,40风速吹。

网友:
超低温锡 慢慢吹上去就可以了 很容易的

网友:
超低温锡,很好上的,用风枪吹。

网友:
有两种,IPAD4以下的和MINI系列、IPAD5以上系列,主板先混锡,做成有铅的,旋风280度,吹吹吹,再看看焊接效果是否需要补焊,烙铁要好,头要尖,温升要迅速。补一遍更放心。

网友:
先用低温锡拖平,再加锡,然后加一点焊油,对好位,用旋风285吹

网友A:
最服的就是你们这些把掉点刮焊盘飞线的人了~

网友:
真是好人啊,好东西,谢谢分享,好好好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服的就是你们这些把掉点刮焊盘飞线的人了~

这种人 我非常 ~~~~佩服!!!手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