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维修L-ARS760C1 V:1.0

楼主(2018-04-16):
今天来一联想台式机主板,据客户描述说是插不插内存都报警,初步判断是内存的三个条件出问题导致不过内存报警,下面开始进入维修过程先上图看看板子全貌,与版号 既然客户说插不插内存都报警了那就不用测短路不短路的直接测试内存的三个条件用假负载给大家标出来那三个条件 1scl   2sda   3vddspd首先测试第一个 再测第三个 好了问题测出来了是内存上BIOS的供电没有所以修好这个电压就可以了先打下他的阻值看看有无短路 于是再仔细目视主板看看能不能看到外伤于是请看 抓紧补上 接上显示器 跟大家说啊上次让你们猜猜哪个是我,都跟你们说了最帅的那个嘛

网友:
我想升级账号到助理工程师,求版主帮忙

网友:
spd 供电烧断了  飞这么长的线 太难看了

网友:
这线飞得   直接接上就可以!:liuhan:

网友:
换做我的话 我会接上就好了   飞的线好长                  。。。。。。

网友:
思路不错
不过给点小建议 可以直接在断开的地方飞线就好 然后打上胶

网友:
修的好,能美下容就更好啦,感谢分享。

网友:
这飞线太牛了,直接连接线就行了,修过无数片了

网友:
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碰到SPD供电断线了。。。这线飞的弯弯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