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10P 不开机

楼主(2018-04-16):
联想Y410P 不开机,待机是0.062,主板19v正常,5v只有0.14,触发电流是0.12,待机还是不正常,换待机芯片1225c待机就正常了。

网友:
这么牛啊 什么原因啊 有故障就有原因啊 补充一下

网友:
检测过程分享下就更完美了

网友:
待机35只要没短路,芯片条件正常,大多换芯片会好

网友:
1225c这个芯片坏的特别多 属于通病了 好多以前就写过了

网友:
        芯片短路了       就怕没得芯片换

网友:
芯片阻值工作条件不先测一下吗?

网友:
这款本我也修到过 1225c这个芯片确实坏的比较躲

网友:
楼主高手  待机芯片坏的少  捡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