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NM70-I3 工控的怪问题

楼主(2018-04-16):
今天 一个同事送来两块华盛的工控主板,此主板用的是I3三代的笔记本CPU,笔记本内存,两台都可以开机,但是一台是开机内存报警不亮,一台是能听到开机的声音但是显示器不显示,开始怀疑BIOS的问题,对换了两个主板的BIOS后,故障依旧,可以判断BIOS应该没有问题,这个小工控的主板应该就是小工厂出的那种比较垃圾的那种,主板用风枪一吹就鼓起来,检查发现桥应该用的是植球的测试料,测试阻抗和电压都没有问题,客户自己定了SLJTA的桥,如果是桥的问题可以试换一下,先上BGA试换一个吧,换完后出现一个怪问题,第一次接电按开关没有反应,拔下再插上按开关上电可以正常显示,目前可以确定这个桥应该是有问题,至少在加电后机器是可以显示的,但是这个怪问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客户说另一块不行也换一下桥吧,反正都不亮,因为客户定了两颗芯片,于是再次上BGA更换SLJTA,更换后同样的怪问题出现了,还是第一次接电按开关没有反应,必须拔下来再次插上可以加电,加电后也显示正常,现在真是太郁闷了,两个板都一样的问题,在换桥后出现的,怀疑和BIOS的ME有关系,但是测量BIOS引脚的时候发现BIOS上并没有电压,这可以说BIOS不参与开机,不知道哪位兄弟遇到类似的问题,告诉我一下该如何解决,万分感谢。

网友:
合成 纯ME  看看

网友:
顶一下,俺只是来赚下下积分,谢谢分享

网友A:
这位仁兄,这种桥换了定是要刷BIOS的,不然就会有各种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位仁兄,这种桥换了定是要刷BIOS的,不然就会有各种问题

这种BIOS不参与开机也要合成ME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BIOS不参与开机也要合成ME吗?

试一下修改ME  也免得怀疑  现在好多主板更换桥后不修改ME的话会出现奇怪故障 比如开机慢

网友:
此机今天已经修复了,不是ME的问题,因为此板BIOS不参与开机,主板芯片组6系列和7系列换桥后应该是可以不用合成 ME的,H61我已经实验过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机器只要插上CMOS电池就可以了,没有图纸,没法分析,个人感觉应该是有芯片检测VCCRTC电压,不知道对不对,如果大家有不同见解,请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