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技嘉z87p无5v dual维修 技嘉ex58-ud3r无管理总线电压维修

楼主(2018-04-16):
顾客拿来一片技嘉z87p,说是不上电,上机查待机供电,测无pci槽无3.3v,顺着图纸查3.3v转换电路,发现无5v dual,顺着在测发现5vsb转5vdual的电路有问题,en开启脚电压为5v,正常应该无电压,测发现电容c29不良,拆除之后5vdual正常,跑马亮机

网友:
x58到手反复跑马,先刷BIOS,无果,量内存电压,管理总线电压只有1.5v,正常应该是3.3v,顺着图纸查到图片上的电阻,一脚3.3,一脚1.5,短接上电跑马亮机,安全起见换了一个1k欧的,祝福完毕。电阻在图中固态电容下方。

网友:
最近没分了,希望各位网友支持一下加点下载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