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DELL神舟板,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8-04-16):
假DELL神舟板,不触发维修一例。。。

同行拿机过来检查不触发,   拆机大概看了一下,不触发,无3 5V。按开关,待机无明显跳变,大概检查,心里有个底,报价同意。正式进入维修。

查3  5V待机芯片基本条件正常,然后就开始下BIOS刷 ,首先看到机器壳子上就一DELL标,其它没有,再看一下电源接口,确定为山寨机子。一查板号,神舟的板。。。。。。。。各种下BIOS刷 ,刚开机以为就只有一个BIOS,后面发现两BIOS,刷 EC BIOS 时读发现被上家刷过,读取出来是空白的BIOS,刷完触发0.15A掉电
然后各种错判,论坛说这机子待机有3.5V。。。。然后就在这个思路上各种错判,换过EC 3.5V供电芯片。都不得,拆机查热片发现CPU没锁

锁上心情激动,还是一样。。。。。

触发掉电,一定是缺电压 ,静下心来慢慢查条件,3.5V芯片查起 触发后出3.5V 然后3.5V就没了,发现有3.5V,没HWPG  发现PR74阻值不对了,电路图上是10K,换10K电阻上去还是不出HWPG3V高电平信号。
最后PR74飞线OK,好就得了,管它那边多,收工。。。。。。。。。。。。。。。。 各位大侠,看过加个分鼓励一下好吧,。哈哈哈。。电路图,BIOS都是论坛下的,需要的话自己下去吧,在这就不上传了

网友:
对了,这个机子待机是没有3.5V的,触发后才会出来

网友:
这个机器 的确坏的不少, 我也遇到过 这种情况,一般来说 断线的不多

网友A:
花了多久修好的,同行的一般都收不起价,花的时间长了就不修了

网友B:
同行报价不好收钱啊 贵了嫌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了多久修好的,同行的一般都收不起价,花的时间长了就不修了

你们那收同行价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行报价不好收钱啊 贵了嫌贵

是的,同行方面价格比较实在。。。。。。。。。。。。。。。。。。。。。。。。。。。。。。。。。。。

网友:
谢谢楼主,学习了,以后遇到会参考解决

网友:
PWM3 5V得触发后才有 说明这台机子是新待机流程的    有图纸还有  遇到山寨机最怕没图纸

网友C:
版号 是  多少哦 ????????????

网友:
学习了不错在经验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号 是  多少哦 ????????????

DA0TWCMB8D0........................................................................

网友:
厉害厉害,大神级别:kaixin:,。。。。。。。。。。。。。。。。

网友:
学习了 希望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