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D 4。1不定时掉电哪里问题啊?

楼主(2018-04-16):
BIOS已经刷过了,内存,CPU也换过了。
不定时掉电

网友:
同问一下,有没修过的,修的什么时候分享一下

网友:
我修过一个 加焊显卡好的。。

网友:
加焊或重植显卡看看

网友:
先刷程序吧,不行再加焊显卡基本能好了的

网友:
手上有台E450不定时死机定屏,好几天了都不知道查哪儿,有时半天没事,有时一个小时就死,这种故障真纠心,每换过一个元件,都要用大量时间去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