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擎fm2a88xextreme4+垱32代码,

楼主(2018-04-16):
求助华擎fm2a88xextreme4+诊断卡跑32后不动,什么问题,请指导,谁有这个板的bios

网友:
试试这个BIOS 华擎fm2a88x extreme4

网友A:
下载刷了,沒变化,还是挡32代码,师付把你的能打个这个主板点位图软件给我发个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刷了,沒变化,还是挡32代码,师付把你的能打个这个主板点位图软件给我发个呗

网友A:
开岀现这个对话框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岀现这个对话框什么意思……………………

安装这个文件看看了 。。。不行就是系统问题了,这个软件我可以打开点位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