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键盘串键!

楼主(2018-04-16):
一台同行拿过来的联想Y450版号:DA0KL1MB8G0 REV:G 键盘串键,测试发现进系统,1 键一直按着,进PE也是,而且不插键盘打开文档的话1键也是一直按着。报价后,先刷bios,然后换了键盘接口上的6个排容,都不行。看来是不搞搞定,测量拍容组织都再570左右,再论坛里面搜了哈相同的贴子,找到一个兄弟发的贴子,故障基本一样,他没有说的详细,只是说键盘接口CN3 的第9要有3.3V,我测量我的板就没有3.3v,直接测量9脚没有3.3V,找到图纸9脚是MX3,MX3Z直接到EC 8512E的61脚,先不管直接再排阻PR15的第5脚飞个3.3V过来,测试发现1键不会再弹出来了,但是F1 F2F3 那一排,还是QWER,那一排全部都不能用!然后想想MX MY直接从EC出来,先换EC ,换了EC也不行,查MY MX信号,没有其他地方直接到键盘接口跟两个排容,PR15 PR14 ,换了PR14 15后也无果。。。。后来就是测测测.....论坛上找帖子,因为没有信号来源,飞线后测试发现MX0到7脚,必须要满足3.3V键盘才能用,测量发现没有,mx6脚8脚没有3.3供电,飞线后测试F2 3 E D C空格键不能用其他键都能用。此时已经快到崩溃边缘了到这是钻了个牛角尖,也是修蒙了,只测了MX 没有测MY,测量MY 1有3.3v其他MY没有供电,不管了直接吧MY1于MY5相连,发现F2  3  E D C 这几个键能按但是不是F2  按E 出来  7 按 D 出来 Y 但是不串键,到这看来就是必须要把MY1拉低才会好,跑线路MY1直接到pr15的第2脚,PR15也换过的啊,不死心再找个排阻换个,还是不行。跑到直接到EC37脚,用镊子刮居然是松的,没焊好??,从新补焊EC,装机测试,键盘全部都能用!到此2天此机修复。总结MY MX信号再图纸上不是很清楚,MY必须是低电频,MX必须是3.3V。

网友:
我槽                               竟然是没焊接好

网友A:
我看完了却不知道最初的“1”键连键是到底你接了个上接到第9脚就好了,还是最后换了EC一开始没焊好,后来焊好后连最初故障一起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完了却不知道最初的“1”键连键是到底你接了个上接到第9脚就好了,还是最后换了EC一开始没焊好,后来焊 ...

最初的按1 是飞线到第9脚好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