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B75-M LX PLUS触发后马上掉电后又自动触发开机

楼主(2018-04-16):
P8B75-M LX PLUS触发后马上掉电后又自动触发开机,但是不跑马,12V 5V 的IO 测试电压也有1点几V,那里出问题

网友:
关键电压是否都有?PG 复位正常不,楼主都没提到

网友:
其他电压测量是否测量了。。。还差得远呢

网友:
1.05VME电压有没有  OK  PG正常不

网友:
信号都跳变了没有  IO拉低了没有

网友(2018-10-10):
先刷BIOS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