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15-3546板号13302-1,故障屏幕闪屏

楼主(2018-04-16):
戴尔15-3546板号13302-1,故障屏幕闪屏,屏幕正常显示了但是会一亮一灭。屏幕3.3v开启,亮度,高压开启都是一会有一会没有。到这里了就想不明白了。这几个信号是CPU和EC送过来的.难道CPU坏了。偶尔的一次进系统用了几分钟,突然显示待机。想了线会不会是屏合盖开关的问题。测试LIDSW1的三脚电压也是在跳动。

更换LIDSW1屏关检测开关解决。希望修道此问题可以借鉴一下。也希望各位同行动动手指加点分!

网友:
此故障确实可以借鉴哦,以后碰到同样的问题可以先干休眠开关试试

网友:
lid信号会引起闪屏,修的少还真没碰到过,以后修到可以有了新的思路,加分了

网友:
很少遇到过这种情况,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以后碰到同样的问题可以先干休眠开关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收藏借鉴一下,,,,,,,,,,,,,,,,,,,,

网友:
休眠开关干扰,很经典的故障,不过遇到的很少

网友:
学习了 希望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