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三星数据线不知真假但是觉得是我见过做工最好的+湖南移动宽带多播

楼主(2018-04-16):
三星数据线不知真假但是觉得是我见过做工最好的+湖南移动宽带多播

直接上图,重点是晒我的宽带(ヾ(o◕∀◕)ノヾ

可以看到,这款数据线,采用的是线卡设计不需要焊接直接卡上去的。
做工的话头子根本插不坏。
(以前在淘宝上面买的现在下架了。这么好的线还可以在那里买)
---------------------重点来了-----------------------------------
-------献上你们的小积分吧------绝对让你们羡慕嫉妒恨-------我们做维修的网络不快怎么能行--------

开始, 第一步登入爱快(淘的双千兆软路由D525)

cpu百分之一都不到,散热的话不用风扇(6月份加上)

下面是设置图,可以看到已经获取到10个ip地址了(移动只有内网地址)

用电脑管家给你们看下速度,可以看到已经可以达到50m每秒

PS:
现在来求教下,按照带宽计算(百兆下载速度11.7m,千兆下载速度117m),

我的下载速度为什么只有50M,十条线路都有11.7兆,十条的话应该有117兆每秒。

交换机用的是千兆的,是移动限制了最大带宽只能达到500mkbs还是什么

网友:
买个手机就送

网友A:
这个路由还是不错的。D525+爱快可以跑满100M 。检查下载资源和上行。建议使用电信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路由还是不错的。D525+爱快可以跑满100M 。检查下载资源和上行。建议使用电信网络。

是1000m好不,我是说下载速度达到100m每秒

网友:
假的不应该有这么好的做工,

网友:
这个路由还是不错的。D525+爱快可以跑满100M 。检查下载资源和上行报错

网友:
数据线还能修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