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902-1R电源无输出,求工作原理

楼主(2018-04-16):
未见过这类电源,价格还比较贵。输出有12V和5V,通电以后风扇转,输出有4.7V,3.7V,但是无12V输出。目前不知道工作原理及输出脚,该12V是否需要外部开启才有输出,求相关图纸和资料。

网友(点评):
这是 服务器电源 有专门的启动方法 最后是有电源笼 才可以正常启动 这个维修难度比较大 属于数字电源 带单片机程序控制的

网友:
原理和一般的ATX电源类似,你图片上只是这个电源的一部分

网友:
和电脑电源原理相似,也是独立的5sb待机电压,5v电压应该是通电就正常输出的。12v是需要逻辑信号控制输出的,感觉空载4.7v低了,可以查看一下电路板金手指有没有接口定义.单独测试5v带载1A-4A时的电压是多少,如果低于4.75v,先独立维修5v待机部分.修好再继续判断有没有其他故障.

网友:
学习学习。这个电源我也没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