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J1900主板一个内存槽不亮 初判供电问题(跟新)

楼主(2018-04-16):
一块咸鱼收来的主板,说是坏的 我看挺新的 买来当NAS,一个内存是引脚有点锈蚀 搽干净直接开机,还有一个槽还是不能开机 表现为 无显示 无报警 初步判定为供电问题 但是MOS没看到烧 是不是检测电路问题是 还是MOS自身问题 求大师解谜

最新进展 两个内存槽 都插上内存也可以启动 唯独B1槽单独插不能启动

测得两mos电压如下图

旁边一组内存供电有1.47V请问是不是要换mos管

补充内容 (2018-5-14 18:57):
原来是这个破主板不支持双通道

网友A:
1.35v那个是内存供电,正常的 ,这种板子,两根内存插槽供电是一个MOS提供的,不是电压问题,找找别的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5v那个是内存供电,正常的 ,这种板子,两根内存插槽供电是一个MOS提供的,不是电压问题,找找别的原因 ...

可是 这是1.5v内存啊 BIOS中显示的也是1.47V  刚好和旁边一组mos的电压符合 分开供电的呀

网友B:
请楼主区分DDR3L和DDR3,一个是1.35V的电压,一个是1.5V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楼主区分DDR3L和DDR3,一个是1.35V的电压,一个是1.5V的电压

确实是1.5V 最终原因是主板不支持双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