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联想S405关闭UEFI后不显示通病 附上bios

楼主(2018-04-16):
型      号:联想S405 AMD独显

版      号:LA-9001P REV:1.0

故      障:电流跳变但是不显示
维修过程:论坛不知道什么原因 别的机器bios 都还很靠谱 不过这一台都反应 说论坛下载的 不管用   我也是下载了5 6个才管用  不是刷上电流跳变也没了  有的刷上 能显示但是进不去cmos 我也是醉了
后来刷的能进cmos 了 但是有个问题 不能关闭uefi  每次关闭uefi 必须放电恢复才能显示  后来发现论坛也好多这个现象的  都没有真正解决,有的是不关闭uefi 做win8 或win10系统  有的是关闭独显 能关闭uefi做ghost系统  ,  心想关闭独显能用会不会是 独显导致的   果断BGA后装机   竟然好了
帖子没什么技术含量 我是看论坛有这个故障但是都没有真正解决  我才发出来的  再一个  给大家一个确定好的bios   这个bios 真是把我刷崩溃了

S405AMD独显 LA-9001P

网友:
修的不错楼主,图文并茂,加分。

网友:
正好遇到一台一样的  试试

网友A:
有些孩子自己备份的bios, 非要在标题上写是 淘宝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孩子自己备份的bios, 非要在标题上写是 淘宝买的。

是呀,搞到自己好高大上,明明备份非要话我的bios淘宝买的,我的bios工厂、什么合成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需要的时候再来下载了

网友B:
楼主,是不是这个问题一开始就是显卡的问题,有点没看明白,不好意思啊

网友:
什么时候下载不要金币就好了,我的积分都被用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这个问题一开始就是显卡的问题,有点没看明白,不好意思啊

这个问题我也验证了  以前的bios 确实不亮

网友:
UEFI 和legacy 模式不同,而有的不显示,明显的是一个家电用独显一个家电用集显,确实需要考虑独显是否工作异常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不过都是叫客户将就着用

网友C:
你的BIOS是淘宝买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BIOS是淘宝买的吗?

不是论坛下的  确定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