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61MLV2 VER:8.0 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8-04-16):
     主板型号:映泰H61MLV2 VER:8.0
   故障:开机无显示,无CPU供电。

  其他供电正常,唯独没CPU供电。电源芯片:ISL6363.找到芯片图纸

   测量3脚VCC 5V 正常,测18脚VR_ON 5.68V,感觉偏高了,正常应该为1V左右。由12V连接和10K和1K两个电阻分压而来。
打开迅维电子电路计算器:

   跑线找到连接10K电阻,拆下测量只有3K左右,另外一个1K电阻正常。从料板找了一个10K电阻换上。再次上电,18脚恢复1.1V,CPU供电接着也出来了,1.17V。接上显示器,显示正常。

好久没发帖了,因为自己没什么技术,只会发一些适合新手的帖子。哈哈。

网友:
楼主很细心  一般 会认为开启有电压就行

网友:
映泰这款 分压坏的 没有 EN 两个芝麻管多

网友A:
。。。。开启过高也不行啊。。。我还以为只要有就行,其实也是,有些芯片开启脚电压不同,工作状态也不同

网友:
映泰这款很容易出现EN电压偏高的问题了

网友:
这应该是通病谢谢楼主分享了楼主估计没图纸就只能看芯片资料了

网友:
楼主细心。可能我会以为芯片问题,就去更换芯片。

网友B:
计算器是在哪获得的????

Yy.

网友C:
vout=R2/(R1+R2)*VIN  说句实话一般电阻坏都是阻值变大,这次遇见变小的了!谢谢楼主分享

Yy.

网友:
平时很少修台机板,看来要多学习一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计算器是在哪获得的????

去实地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实地就有了。。。。。。。。

深圳啊?太远了  啥时候去到那边在顺便过去还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vout=R2/(R1+R2)*VIN  说句实话一般电阻坏都是阻值变大,这次遇见变小的了!谢谢楼主分享

拆下来量,确实是阻值变小了,昨天也遇到一片一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启过高也不行啊。。。我还以为只要有就行,其实也是,有些芯片开启脚电压不同,工作状态也不同

有的是是1V 有的是3.3V  要看图才知道

网友:
学习了 楼主厉害  台式机主板现在都修的很少了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记着。。。。。

网友:
谢谢分享   学习了   主要还得看图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