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85 掉电

楼主(2018-04-16):
联想Z585 ,不定时掉电。有的时候能进系统但工作一会儿就断电了 ,有的时候进不了就掉电。不能二次触发,要拔掉适配器后再插入方可触发。掉电后测得 S5_ON为0.6V .正常为3.3V的。上图分析了一下。这可能是个保护类的电路起作用了。于是乎找到相关电路。怀疑是PQ142的问题,拆掉后S5_ON电压正常了,但一时又找到这小管子,就找了个4.7欧姆的电阻干上去了。结果就好了。故障修复。测试两天没有问题。

网友:
你意思是:拆掉管子s5_on电压恢复3.3v,然后ce之间加个4.7r电阻吗

网友:
S5_ON 这个信号一般待机就有了  是EC检测到ACIN 发出来的

网友:
非常感谢!解决大问题 了!!!!!!!!!!!!!学习了!

网友:
已经加分,谢谢分享。在普通三极管的G极,加一个10K电阻,就可以当数字用了,不一定要找一模一样的

网友:
电阻是给个上拉还是直接连的??电阻是给个上拉还是直接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