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500 qiqy6 nm-a142进水腐蚀维修一列

楼主(2018-04-16):
型号:联想 y500 版号:qiqy6  nm-a142
故障进水:3V5V 和3.3V转换电路有电阻腐蚀断线

拆机这个鬼样,不多说顾客也就留下机子了。清洗主板烤板1小时,放大镜看了下PU10 pu4 u47 pu9脚均有腐蚀加焊后还可以芯片都没问题引脚焊好后都没问题,上电没待机电压经测量PU4(RT8205)待机芯片13脚没有电压仔细看PR48(499K)电阻腐蚀短脚换新,电压3V5V出来 待机正常0.004A触发发现到0.089左右掉电反复上电掉电,测电压发现转换电压+5VS 正常 + 1.05VS正常,+3.3VS只有1.5左右就掉了,放大镜再看看发现Q100 6脚相连电阻R1086(470K)引脚腐蚀短脚线路板也有点辅食飞线换电阻,上电电流一路直上,,嘻嘻装机坐等收钱。
觉得有用的兄弟加点分,加分给别人自己不会少分的,谢谢各位看官 ·
图纸和bios就不发论坛很多

网友:
还好待机芯片的引脚不腐蚀 不然就麻烦了  最后楼主收了多少米子啊

网友A:
手上正修一台联想进水的,搞几天了,IO全霉,引脚很多断线,补了很久,然后有待机不触发,换了IO是带程序的,症状不变,真懒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上正修一台联想进水的,搞几天了,IO全霉,引脚很多断线,补了很久,然后有待机不触发,换了IO是带程序的 ...

这个机子配置不错有点搞头 一般价格报的还可以慢慢来 资料都有 应该好修的 可能哪里还有断线没看到

网友:
看着进水还蛮严重的,搞这种进水的就是麻烦

网友(2019-03-06):
搞这种进水的就是麻烦

网友:
路过,学习中啊,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B:
看着进水还蛮严重的,搞这种进水的就是麻烦 会返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进水还蛮严重的,搞这种进水的就是麻烦 会返修吗

处理好板子 再烤下板 不会返修的

网友:
楼主这是用显微镜拍的还是放大镜

网友:
这个前两天也刚修到一台进液的跟这个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