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19B150N显示器

楼主(2018-04-16):
求购三星S19B150N显示器底座圆盘,客户的显示器修好了,底盘弄丢了,在坛子里面找找有不有,有的留下联系方式,我会联系你

网友A:
我找到一个,忘了三星哪个型号拆的了。后面标签写的LS19后面看不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找到一个,忘了三星哪个型号拆的了。后面标签写的LS19后面看不清

看样子是差不多的,我查了下BN96-12485L是三星LS22B150NS 的座子,不知道通用不,有知道的兄弟说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是差不多的,我查了下BN96-12485L是三星LS22B150NS 的座子,不知道通用不,有知道的兄弟说一下

我量了下接头那儿尺寸,长45MM宽30MM深14MM,不知道能用上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量了下接头那儿尺寸,长45MM宽30MM深14MM,不知道能用上不

这个长46mm   宽32.5mm   深14mm  铁螺丝在中间,塑料柱在前面10mm处,塑料柱宽5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长46mm   宽32.5mm   深14mm  铁螺丝在中间,塑料柱在前面10mm处,塑料柱宽5mm

应该是可以用的,多少钱呢,怎么联系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长46mm   宽32.5mm   深14mm  铁螺丝在中间,塑料柱在前面10mm处,塑料柱宽5mm

或者加我QQ646836023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或者加我QQ646836023      //////////////////////

加你了

网友:
好多一套的壳子 放的太久 论斤给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