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EFTEC 1000w电源带载电压下降问题

楼主(2018-04-16):
     新人求教      一台CHIEFTEC 1000w电源,到手无输出。上电+5VSB输出正常,短接启动无反应,如是拆机检查发现12V输出滤波电容全鼓,初级功率管20N60C3一个异常,其它未见异常。如是更换电容和管加电启动正常,空载测量输出电压都正常,但加上100W灯泡负载就保护,次级监测保护是ps232s芯片,如是短接2,3脚启动电源带载发现3路输出电压都下降,12V带100W负载只有9.6伏左右,5V和3.3V电压只有0.7V左右,根本带不动负载,各级输出滤波电容都检查了,没问题,初级PFC启动也正常电压在376V左右。
   现在拜求各位高手看有人是否有办法

网友:
就没有好心人帮帮忙吗?

网友A:
好多都不会,你这查看都十几了,一个回复也没有,电源这玩意我都直接换了,基本没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都不会,你这查看都十几了,一个回复也没有,电源这玩意我都直接换了,基本没修过

谢谢,一般的我也不折腾了,不过这个买价也要四五佰了,所以想想想办法。

网友:
这个状况说的太简单了,开关电源有很多种也不知你的是哪个?最好能上点图纸,实物图帮你分析。检查电源管理芯片及供电、反馈。

网友:
初级高压侧基本电路无障碍.现在需要确定,带载后,输出电压低的状态下,高压电容的pfc电压是不是稳定的380v左右。电压或者不稳定。低太多就代换高压电容,续流二极管,pfc mos g极驱动的10欧姆左右电阻。pfc正常的话问题点在反馈,或者芯片外围电路。电流检测电阻/锰铜丝虚汗,变值...逐一排查.还有,建议论坛里面的维修同行问问题最好上图片。因为描述的东西,理解因人而异,但是图片大家看到后,通常不会有分歧吧

网友:
检查低压端过流过压保护集成块、、、、

网友:
电容鼓了用很久了吧,不光要看输出滤波,还有给PWM芯片供电的滤波电容容量是否够,300V电容容量够吗?都拆了量量,估计就修好了,带不动负载不是什么大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