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戴尔U2412mb显示黑屏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18-04-16):
        本人目前就职于深圳一家无人机方案研发公司担任硬件工程师,前阵子工程部经理安排我一项任务,把公司软件组那台坏掉的显示器修好(他知道我有过维修经验平时爱修修手机家电什么的)。好了废话不多说开始进入正题
        首先看显示器型号是戴尔U2412mb,戴尔旗下比较老款的设计用显示器,当时买应该要好几千吧

        故障现象:用着用着突然黑屏,电源开关指示灯亮,关机放一段时间再开机又正常,但过不了一分钟又黑屏。

        维修思路:之前修过自用的飞利浦显示器显示条纹乱闪,换了显示驱动板OK。这是本人第二次维修液晶显示器,很明显电源开关指示灯是亮的,说明电源以及供电正常,用着突然黑屏,说明颜色内容显示应该也是正常的,只不过没有背光来照亮而已,那么重点查找背光电路以及背光LED串是否正常。

        维修过程:1.拆开显示器看到两块电路板,一块是显示驱动板,另一块是电源以及背光驱动板,我们重点查看电源及背光驱动板的背光电路如图

2.网上查找下载原理图(此型号原理图没找到,但类似的大把的,都差不多)如图

3.经过分析首先用万用表测量那个大的升压二极管负极有无60V的升压输出,实测只有30V,那么LED串当然点不亮,为什么没有升压输出呢?我们找到升压驱动芯片oz9998bgn测量有无供电以及显示板过来的开关信号,实测8,9脚供电5V正常(原理图显示9脚为14V由于原理图和我们的机型不完全符合,所以判定9脚5V也属于正常)实测5脚开关信号3V也正常,(按显示器电源开关此脚电压在3V和0V之间切换,属于正常)接下来我们测量升压控制芯片输出脚7脚信号,实测为0V,当然此输出应该为脉冲pwm信号,按理也会有2-3V电压,问题就在此,oz9998bgn芯片没有信号输出给9997mos管当然不会升压,此mos管和原理图上也不一致,但功能一样,都是9997mos管和1149二极管以及那个插件电感L801共同将30V升压成60V供给LED灯串的。

4.既然oz9998bgn供电以及开关信号都正常,但是7脚无输出,我们可以大概判定要么是oz9998bgn芯片本身损坏,要么就是oz9998bgn外围电路有问题,比如过压过流保护电路工作导致,我于是测量芯片3脚过压检测脚为0.8V,这个0.8V是通过两个电阻分压输出给灯串的30V所得,通过计算属于正常,接下来是查找过流保护电路,测量芯片6脚电压为0.4V,(此处走了弯路,一开始我认为是正常的,所以找不到原因就把芯片周围所有电阻电容都重新焊了遍怕假焊,还是没好,也怀疑芯片在网上买了换了还是没好,)

5.最终还是查到6脚的过流保护0.4V电压似乎偏高,于是测量6脚上的两个电阻,发现mos管对地的那个0.15Ω电阻是开路的阻值无穷大,由于公司没有这个电阻,我就用两个0.33Ω并联换上去,开机测量芯片7脚终于有了2.3V信号输出,二极管负极也有60V升压输出,开机时屏幕也有了戴尔logo显示,

6.把显示器重新装好壳子接上电脑开机一切正常,至此维修结束,

后记反思:之所以放一段时间再开机能显示正常几十秒,我想是那个过流保护电阻还没完全损坏开路吧,长时间处在大电流状态下会发热导致的电阻变质损坏。第一次找到过流保护却没有正确判断0.4V不正常导致走了弯路也是不应该啊!

最后上两张图

网友A:
楼主技术不错啊    现在是搞无人机电路板设计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不错啊    现在是搞无人机电路板设计吗

谢谢夸奖,是的,不过月底辞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夸奖,是的,不过月底辞职了,

为什么辞职啊  工资低吗     都能设计电路板了    我是真的膜拜你的技术

网友:
大体的看了一下,升压板,故障最高就是这个OVP,故障原因就是这个取样电阻,什么原因啊,导致电阻变质。

网友:
楼主真是大材小用了  修显示器没意思吧 虽然修好了有点成就感

网友C:
显然,修显示器不是你的本行,所以走了那么大的弯路!而且帖子内容显示过于冗长。
LED显示器这种故障应该三下五去二就搞定了:

1.先确定是背光坏还是DC-DC升压电路坏

2.前者拆屏维修,直接换灯条。后者要看具体的条件,没条件的修,有条件的换板。

3.确定DC-DC电路坏,先查供电,再查过压、过流及升压管、续流管、滤波电容。就这么几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然,修显示器不是你的本行,所以走了那么大的弯路!而且帖子内容显示过于冗长。
LED显示器这种故障应该 ...

技术不错,思路清晰明了,受益匪浅

网友:
收藏了   不错   留着以后用   谢谢 楼主

网友:
楼主有这能力修这个实在大才小用了

网友:
搞无人机的去修显示器,大才小用呀,不过维修思路非常清晰呀,

网友:
是金子 在什么地方也会发光的

网友:
技术是不错,可是时间花了不少,还是买个通用升压来的快啊

网友(2018-12-26):
兄弟,能麻烦你把这个电源板的反面图片发一张清晰的图片我,我有个八脚的IC烧坏了,看不到。

网友:
电路精的修显示器肯笑眯眯的,显示器本身技术含量不是过分高,楼主到底是功底深。

网友:
第二台显示器能修到这各程度,真是硬件工程师

网友:
厉害了额                 直接换了个板子   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