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340 显示不正常,求方向

楼主(2018-04-16):
主板板号:SNOWI20-6050A2677101  求图纸   求图纸   求图纸
报修故障: 屏幕轻微频闪, 颗粒感强,用户反应: 摔的。
测试过程:
     重装系统,双显 驱动正常禁用独显也一样。 开机正常,
     换过屏, 一样故障。
     摔的不是太狠。排查过内存。

现在没有方面了。求指点。

网友A:
你的图片没看太清楚现象    外接正常吗

网友B:
看这个故障感觉是屏线问题 测量一下屏线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之前

网友B:
之前看过一贴子 说是屏电路电容问题导致的  屏电路的电容更换有要求  要求容值一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片没看太清楚现象    外接正常吗

外接 感觉一样的。但是又好一点。因为这个故障本身就不太明显。外接很难区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故障感觉是屏线问题 测量一下屏线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之前

觉得屏线可能性不能。因为动了没有反应。 机器比较新。老化可能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看过一贴子 说是屏电路电容问题导致的  屏电路的电容更换有要求  要求容值一致

谢谢提醒。 立马换一批电容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外接 感觉一样的。但是又好一点。因为这个故障本身就不太明显。外接很难区别。

外接也这样  就跟屏线 和屏  没关系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觉得屏线可能性不能。因为动了没有反应。 机器比较新。老化可能性不大。

这种摔到的很难说的 之前遇到一台和你同故障的  后来经检查是屏线暗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也这样  就跟屏线 和屏  没关系了吧

外接这块显示的效果本来就差一点。外加这个故障也不是太明显。所以不能断定啊。

还有就是这个 双显。 有独显和集显。

网友D:
   现在笔记本好多都是集显也要通过独显的     单个禁用是不能准确判断的    风枪吹吹显卡   是不是摔虚焊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现在笔记本好多都是集显也要通过独显的     单个禁用是不能准确判断的    风枪吹吹显卡   是不是摔虚焊 ...

还有也可以试试换个cpu  如果不是板载的话

网友:
屏后面的条板是不是看一下,上面是不是有零件坏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机器,会不会是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也可以试试换个cpu  如果不是板载的话

CPU板载的。 板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