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加电无显示 拆机维修

楼主(2018-04-16):
联想一体机加电无显示  拆机维修

网友:
师傅怎么不分享一下维修经验是刷bios好的吗

网友:
一体机一般只有查查通病搞搞    要不没图还不好查

网友:
到底怎么好的呢、说明白些好吗?楼主

网友:
看着情况应该是内存接触问题,没有其他图片,应该就是了

网友:
大概是什么位置的问题 说明一下嘛 你这个发的。。。。

网友:
你怎么修的啊 没写啊!!

网友:
修的什么啊 发几个图就完事了??

网友(2018-05-16):
好文章谢谢作者分享,万分感谢 加油

网友:
就是图片吗 没表达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