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宏碁p246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8-04-16):
有待机不触发 刷BIOS好 开机正常显示

_acer p246 i5-5200u集显bios.rar

网友A:
现在好多BIOS都是导致这故障   特别是新待机电路流程的

网友:
呵呵,,,这种捡钱的真的是很不错

网友B:
还是工厂原装的bios  要好些                                    几本上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多BIOS都是导致这故障   特别是新待机电路流程的

现在的机子除了修bios外都不晓得怎么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工厂原装的bios  要好些                                    几本上没问题

恩 开机正常显示  进系统驱动自己认  我这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机子除了修bios外都不晓得怎么弄了

哈哈哈 瞎说什么大实话
其实不然  只要多学习 多看教程 很有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 瞎说什么大实话     其实不然  只要多学习 多看教程 很有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的

学习不进呢  要不就刷bios 要不就换cpu

网友:
刷BIOS也就算了,关键现在好多BIOS都要合成

网友:
现在论坛好多bios下下来都不行,,,,,,,,,,,,,

网友:
条件正常,一般刷BIOS可以解决,现在很多BIOS问题了

网友:
BIOS 问题是多了  所以得找个好点的编程器了

网友:
下下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