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族mx6 拆机图解

楼主(2018-04-16):
mx6的拆机有一定难度,最主要的是开始的部分

首先拆下尾颗螺丝,用苹果的尾插螺丝刀就可以。

用指甲从尾部扣出一条缝,这个是最难得,没有指甲用卡片或其他工具也行。注意缝隙不能拉的太大,因为有显示屏排线和指纹排线在里面

     。
接下来可以先拆指纹排线的螺丝  然后拆显示屏排线的螺丝 。  拆 下屏幕总成,接下来的就简单了。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2018-1-2 12:36 上传

网友:
感谢分享 ,细节方面也分享了 ,不错

网友:
感谢分享。这个不是贴合的吗~~~~~

网友:
都是经验啊,,,,还只能从下部拉起,上部有排线,,下次拆到就能注意到了,谢谢大神分享

网友:
很实用,经验之谈。辛苦!。。。。。。。。

网友:
收藏起来了 下次拆的时候可以参考下 谢谢

网友:
学会了,谢谢,手上有个这个手机正维修不会拆

网友:
这屏幕很贵   而且屏幕很薄  要特别小心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 又学会一招 哈哈

网友:
我是看网上没有详细教程,我发个,引流的。

网友:
感谢分享,问下防静电用什么比较好

网友:
学习拆机。太好哦了。感谢分享,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