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搞一块H61主板是什么原因把cpu烧了?

楼主(2018-04-16):
华硕的P8H61主板,一触发滋的一声就停了,查到3个MOS上官就击穿了。马上换,换号后还是老样子,一触发滋的一声就停了,查到新换的3个MOS上官又击穿了。没有想到CPU也坏。是什么原因把cpu烧了呢?就是说什么情况下主板会把cpu烧坏。

网友:
你这是想表达什么?至少么把问题问清楚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压不稳搞得烧掉的

网友:
内存供电也会烧U

网友:
12v  直接过去不坏才怪那         有问题不要先通电

网友:
遇见过一个台式机CPU坏的,高管击穿的。换号高管后,不上CPU可开机,装上CPU不开机。换个别的CPU能开机。让客户换CPU。